[主板&显卡]
V星AM2 不跑码 维修785GTM-E45 MS-7549

楼主(2016-03-09):
版号:785GTM-E45   MS-7549

故障: 复位灯闪   不跑码!

测 各大供电都有了      时钟也有   PCI_E   A11  也有 3.3V电压 !

算是有复位了; 只是偶尔复位等灯闪一下; 准备干桥了; 突然想起来   AMDCPU   还需要一个VDDA_25   的供电!

测UP7707  第5脚   只有0.8V电压    不正常!

芯片的供电开启  都正常   !  有两种可能   芯片坏   或者反馈出问题了! a

手上没芯片;  把1脚  和5脚   用电阻  连起来!

OK亮机!

网友A:
2.5V直接接3V不会造成3V的电流过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V直接接3V不会造成3V的电流过大吗?

原来2.5V   也是3v降压得到的!  0.3A  没事的!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损坏是通病,这里确保电阻压降在0.8V左右就行,只要确保本身内部阻值不在O到几十欧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损坏是通病,这里确保电阻压降在0.8V左右就行,只要确保本身内部阻值不在O到几十欧姆即可。

就算3v    CPU   也可以用   不短路  就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2.5V   也是3v降压得到的!  0.3A  没事的!

好吧,一般这种情况我是改个分压电路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5V直接接3V不会造成3V的电流过大吗?

3.3V经过电阻内部压降后变成2.5V输出,即工作电流值会稍微减小,这里只要确保电阻内部阻值没有变小就行。

网友D:
你不要 个个板 都修好呀 这样就没有料板了    要买料板
有时候糊涂一点 把板弄废了  料板就多起来了
难得糊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3v    CPU   也可以用   不短路  就不会烧!

电压高没事,这里C56 ,C58,C61滤波电容漏电短路就会产生大电流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 个个板 都修好呀 这样就没有料板了    要买料板
有时候糊涂一点 把板弄废了  料板就多起来了; ...

呵呵   烤完桥  不行   接着查   !人都会糊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没事,这里C56 ,C58,C61滤波电容漏电短路就会产生大电流烧CPU。

我该之前   试过   可调电源  2.5V接到这里    在加ATX电源  一起用就可以亮机   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该之前   试过   可调电源  2.5V接到这里    在加ATX电源  一起用就可以亮机   不会短路!

电容腐蚀漏电就容易短路

网友E:
下次拆掉小管子,串上一个小二极管就行,3.3-0.7=2.6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了  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拆掉小管子,串上一个小二极管就行,3.3-0.7=2.6

这样   更好

网友:
是的这样子操作就是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质来进行

网友F:
直接连起来用久了可能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损坏是通病,这里确保电阻压降在0.8V左右就行,只要确保本身内部阻值不在O到几十欧姆即可。

我请问一下他这个要如何确保电阻降压在0.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经过电阻内部压降后变成2.5V输出,即工作电流值会稍微减小,这里只要确保电阻内部阻值没有变小就行。

你回帖有看清楚他写的吗?他说:手上没芯片;  把1脚  和5脚   用电阻  连起来!  你告诉我1 5脚直连了怎么去降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没事,这里C56 ,C58,C61滤波电容漏电短路就会产生大电流烧CPU。

呵呵,看一下第一张图VDDA_25下面标识了0.3A的电流,你再随便找个ATX电源看看3.3V的电流是多少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该之前   试过   可调电源  2.5V接到这里    在加ATX电源  一起用就可以亮机   不会短路!

高0.5V电压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最重要的电流,你的第一张图标识了VDDA_25 0.3A的电流,你在看看ATX电源上3.3V电流是多少,时间长了估计CPU也要OVER了

网友:
UP7707是不是CPU的协空

网友:
图上没标明位置五脚芯片?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小5脚的爱坏。

网友:
这个加多大电阻合适呢?这样up7707的开关和压降作用就没有了,会不会 产生负面效果

网友:
这个地方 一般用二极管 3.3v降压到2.5v也可以吧

网友: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顶一下

网友G:
我只想说  这个电压 高了   会烧CPU!会烧CPU!会烧CPU!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小白只能想到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连起来用久了可能烧U

有电阻                应该 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一下第一张图VDDA_25下面标识了0.3A的电流,你再随便找个ATX电源看看3.3V的电流是多少A的

0.3A  应该是  那个UP7707 输出的电流吧    ATX电源3.3V 电流最少20A     后面加个电阻  用   应该也可以吧  城主?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叉,新手正在努力中。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想说  这个电压 高了   会烧CPU!会烧CPU!会烧CPU!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是啊    o.5v    我想  没事的      !

网友:
赚下载分,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高了短时间没问题  长时间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阻                应该 不会吧!

我看你那电阻是个0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A  应该是  那个UP7707 输出的电流吧    ATX电源3.3V 电流最少20A     后面加个电阻  用   应该也可以 ...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我没这样做过,不过像付吕剑武说的那样,你两脚之间加个二极管降压一次后面再加个大电阻限流一下,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H:
VDDA_25是需要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VDDA_25是需要3.3V吗

2.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pdf的下载了 打开有密码 看到了。是后面的数。

括号里面  就是密码!

网友:
今天又修到  MS-7597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修发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