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移动版换屏后有时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03-09):
华为荣耀6移动版,客户屏坏,维修换屏后有时开机后自动关机(显示电量60%后,突然显示电量0%后自动关机),有时可以正常开机,打电话和其它功能一切正常,但不知不觉就会自动关机。请求手机大佬给个意见,是换屏的时候把电池给撬坏了吗?还是主板给弄出故障了!

追加:如果把充电器连上后开机,可以正常开机。感觉开机瞬间的电流大,手机无法达到要求,但为什么关机时电池为0%,不解。另,感觉电池掉电速度快

网友:
有漏电的可能,负载内阻变小了,消耗电流就大了,查主板的负载吧。

网友A:
关于插充电器才能正常开机,夹电流表不开机的问题。我送了好几台去售后那边,都是更换原装屏幕后就解决了。至今一直未明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插充电器才能正常开机,夹电流表不开机的问题。我送了好几台去售后那边,都是更换原装屏幕后就解决了。 ...

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罢,不然以后的屏也没有办法换了!无语中,前天换了一台小米note2的屏,打电话就黑屏,后来恢复系统好了。不然为何?

网友:
可能是没装好

网友B:
拆了重装,也可以用电流法,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重装了两次了,具体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重装,也可以用电流法,查找故障原因。

用电流法试不出来,因为接入电源后,手机开机就不会关机了!所以不解,有没有手机的高手给讲解一下什么现象呀!

网友C:
the battery charger ic will have problem change battery and check on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battery charger ic will have problem change battery and check once

换了一块新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C:
change and check the battery charging 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ange and check the battery charging ic

手机别人已取走,没有办法查这一块了!

网友:
不去想他了,以后再遇到,有时间再分析吧

网友C:
yes may be after some time we will get a solu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yes may be after some time we will get a solution

遇到问题 ,合理的分析问题,才是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

网友:
yes i accept it

网友:
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换板,不如换机器了,因为屏坏的手机,再换个板,什么概念

网友D:
不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咋回事啊

论坛里不是有修手机的高手吗,?给个电路分析的意见!以后遇到了这可以学习测试一下

网友C(2016-04-08):
ohhhh yes its very good idea

网友:
引用 网友C:
ohhhh yes its very good idea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给分析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