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VER6.2小修附带BIOS

楼主(2016-03-09):
故障是上CPU触发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有复位),加热单桥后不掉电了(用风枪和助焊剂加热)但是不跑码(有复位不跑码),换CPU也一样!压桥也一样!还是量下电压吧:内存和CPU电压都正常!桥供电只有0.6V偏低!量FP6321A第5脚有12V,第7脚有1.06V,果断换掉FP6321A,触发一路跑马,跑到41(诊断卡代码)就不跑了!以为是内存条问题,换了667的和800的都一个样!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随便把BIOS传上来。注:主板是映泰N68S+VER6.2集成板!!!先看清主板型号再下载!各位大神,维友给点分啊加分不扣分哦(不扣你的下载分)谢谢!!!

映泰N68S VER6.2(故障是档41代码).zip

档41代码可以刷刷看

网友A:
NV单桥的高故障率,一般奇怪的故障,热热桥就会好,楼主这个这么多的故障,换别人,估计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单桥的高故障率,一般奇怪的故障,热热桥就会好,楼主这个这么多的故障,换别人,估计就扔了。

过奖了!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单桥的高故障率,一般奇怪的故障,热热桥就会好,楼主这个这么多的故障,换别人,估计就扔了。

版主,有技嘉GA-P35-DS3L REV2.0的BIOS吗?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C:
你这会不会就是因为桥供电低导致的不跑码?桥只是被你误杀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技嘉GA-P35-DS3L REV2.0的BIOS吗?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技嘉的BIOS官网都能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BIOS官网都能下到的

官网的下的刷了不行!最后还是在论坛里下个刷上去好了(感谢论坛!感谢版主!感谢各位大神维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会不会就是因为桥供电低导致的不跑码?桥只是被你误杀了呢?

加热桥就不掉电了

网友:
各位大神维友,帮帮忙啊,谢谢啦!盈通AN68V3无复位无时钟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579-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D:
加热桥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桥就不掉电了

是啊!单桥的AMD板

网友(2016-06-13):
打错了:“随便把BIOS传上来”是“顺便把BIOS传上来”!

网友:
这机这么多问题

网友:
謝謝分享,我也要認真學習

网友:
就两处问题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