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5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03-09):
这台东芝l755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内存掉电,反复重起,图纸点位图奉上

网友:
一定是bios坏了。

网友:
楼主贴个图看下吧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但ecbios没有刷

网友:
hai thanks for your guidelines

网友:
是CPU控制内存吧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过内存掉电,首先是刷BIOS

网友:
难道是集显短路?过内存出集显供电,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了吗,不多说点信息

网友:
遇到过类式问题一般刷BIOS,或搞显卡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