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041WD白屏,拖尾。已解决

楼主(2016-03-09):
接同行一台联想显示器,2014年5月份买的。找售后说屏坏。换要800大洋。拿过来叫我看看。
开修:通电检测指示灯正常。显示器白屏、拖尾、白茫茫的。 按开关键灭屏。电源板没有问题。怀疑是驱动板问题,屏号是三星LTM200KT13 找了几天终于在淘宝上买到了。刷上一个鸟样。查一下论坛三星屏通病,有个19寸联想的是屏旁边TAB缺VGH电压。故障现象也是白茫茫的拖尾。这个拆屏发现没有屏旁边没有TAB。测量屏电路电压。 其中一组电压异常。此电压是由SM4142芯片提供。于是换之。通电联想标记出现。正常亮机。 OK各位看官,大神加点分吧。像大神致敬

网友A:
屏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运气不错 我遇见philips 221e2现象差不多 没有搞定

网友:
应该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借鉴的维修案例,谢谢分享............

哇,修这么多电视机啊。哇哈哈666

网友:
这么说我那个14的LED屏也可以换芯片试试

网友C:
你图中的芯片是换完之后的状态吗??,芯片在哪找到的,淘宝上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图中的芯片是换完之后的状态吗??,芯片在哪找到的,淘宝上有卖的吗???

不是的。芯片是坏的。测量电压异常。看芯片直接在淘宝上发的。

网友D:
遇见好多飞利浦  故障一样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见好多飞利浦  故障一样没有搞定

飞利浦显示器吗?屏型号看没看?估计都是三星屏。LTM200KT13屏号。

网友E:
不错 能修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能修屏电路

小把戏而已,拿个万用表一量它就投降了。一认真,就赢了。

网友F:
今天接受一台一模一样的一样故障。屏上已经有5V供电了。于是也订了这个芯片 回来换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接受一台一模一样的一样故障。屏上已经有5V供电了。于是也订了这个芯片 回来换换看

三星的屏有这个通病。查芯片各路电压异常吗?如何故障一样的话,应该换芯片OK的。

网友G:
换了 不是一样的芯片吗?    有个19寸联想的是屏旁边TAB缺VGH电压。  是看芯片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接受一台一模一样的一样故障。屏上已经有5V供电了。于是也订了这个芯片 回来换换看

量下了下 进去的芯片的有5V 出来的有0.33V的 不太会啊。 哥哥可有联系方式教下 具体怎么量,等明天白天我上传个高清的逻辑板图片。哥哥指点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了 不是一样的芯片吗?    有个19寸联想的是屏旁边TAB缺VGH电压。  是看芯片脚  ?

是的。之前是看到19寸联想的屏拖尾,白屏,显示反应很慢的。那款的屏边上的TAB。缺27.5V的VGH电压导致的。我这款屏,边上没有TAB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屏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

不是图像处理芯片,是屏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之前是看到19寸联想的屏拖尾,白屏,显示反应很慢的。那款的屏边上的TAB。缺27.5V的VGH电压导致的 ...

已经修复了。感谢哥哥的经验。确实是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不是图像处理芯片,是屏升压芯片。

问下版主,屏驱动板上有2个芯片,一个丝印写UC1,一个US1,在US1旁有个电感,这个US1应是升压芯片了,另一个应是图像处理,为什么在U 后又多个C和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版主,屏驱动板上有2个芯片,一个丝印写UC1,一个US1,在US1旁有个电感,这个US1应是升压芯片了,另一 ...

厂家自己定义的玩意,还真不懂。

网友:
这个24的屏 还是值得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