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加点不显

楼主(2016-03-09):
本人小小白和师傅学习维修没有多久 今天师傅不在家 接到一个
笔记本
加点0.93不显示 求助给位大神支招
笔记本

网友:
BIOS刷过了板号qcl41 LA-8224P rev1.0

网友:
加显卡 0809000或者077400*

网友:
什么 电流 有跑码了吗

网友:
手上有个 刷了 4个也没跑马

网友:
有复位没,不插内存电流多少,加热下显卡和桥试试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电流也是到0.9,我的是不出集显电压,桥都换了.BIOS也刷了,楼主修出来说一下哈

网友:
是,我现在手上也就这样一个板子,我检测的现在是有一路CPU供电出不来,所导致的电流上不去,桥,BIOS ,CPU供电,换U的啥都搞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

网友:
你先测测各个电感是否都有电压了。。这是前提。有的话可以再考虑 BIOS 加焊桥等。。

网友(2016-04-15):
电压都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