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电流0.9无跳变艰难维修 另有BIOS和图纸

楼主(2016-03-09):
E425 大家都知道 通病3个故障 1是显卡 电流上去 1.2 以上 掉下来 不动 90%显卡 ,2是开机触发保护 肯定是d95280 故障。3是电流0.9刷Bios   今天接了台机器电流0.9 不动开始以为是bios  刷了几个不行 故障依旧,吹下显卡跟桥 故障依旧,测PL9201 0.2V 几 拉低,拆掉 铁壳烧穿

心里乐滋滋 换了铁壳后故障依旧 0.9 还是不动 疯了,郁闷 心里1万个草泥马飘过~ ,在测PL9201 0v ,显卡电压没了 郁闷 找图纸显卡供电 换了后 故障依旧0.9不动,疯了再看图纸

2脚5V 供电有了,其余电压没有  4脚PG 一脚有3.3v 另一脚无电压,有点意思测电阻10K 也算正常啊,果断不管它直接 短接 连起来 开机电流蹭蹭蹭 上去了。亮机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原因,我也不知道 ,只要机器能亮 能收到钱就行,做维修越来越不景气了。快要饭了~  另分享给大家 图纸 跟bios 测试完美

网友A:
这样也行  芯片不是不出电压 PG脚不是内部接地? 这样有可能是用集显的

网友:
学习一下  下次碰到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芯片不是不出电压 PG脚不是内部接地? 这样有可能是用集显的

是 只有看到集显

网友:
这个机显卡有问题都是断掉电压改集显用了

网友:
逛论坛继续学习中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电阻一头3.3V,一端0.9V,换个电阻一样,短接就行,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2016-05-27):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