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0DP不开机

楼主(2016-03-09):
华硕X750DP不开机,他电池可以用就是电源不上电,我测试了他主板上没19V电压过去,我换了个P够到管,换上去现在19V有了还不开机,电源还是可以,求大神们指点指点,他这3V  5V开机才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有事您Q我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LIJUN911025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检测 s5 on  或者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 s5 on  或者刷bios看看

搞好了换了充电芯片

网友B:
充电芯片坏会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这个有图纸的吗

网友:
只有点位,论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坏会导致不开机的.

他是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我也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从哪下手,死马当火马换个充电芯片试试,没想到好了那太电脑客户拿走了

网友:
查35V芯片IO信号啊

网友A:
充电芯片导致的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导致的不开机啊?

恩恩恩,他电池可以开机,就是电源不行,你把了电池你还可以用,就是显示在用电池的电,换了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你把我给误导了     那两个管是N沟道的

网友:
捡了条死鱼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