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楼主(2016-03-09):
华硕K43SD开机掉电 掉电后3V 5V跟着掉 换了待机 还是一样 求救
华硕

网友:
这样的求救,没救了。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网友:
小白路过,到处看看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楚 掉电也是分的 没短路 不缺电压的话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开机之后电路跑多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