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水保护隔离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9):
送修的机器(进的罐头汤,在家用清水冲了冲,以为能开机,现在的顾客真是神了,这种办法都能想出来)。废话不多说,告知顾客需要多少钱,客户同意,留机走人。2分钟拆机完成 先目测有无断线,掉件情况(图片都是修好以后拍的,勿喷!) 看图此处断线打开图纸 由于没有标号,万用表伺候.pr222.pr224.pq205的2脚之间断线,补上!打了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情况!上电待机0v。检查5v.3.3v都没有输出电压。测量B+1.4v。保护隔离没有过。 测量pq301,5678脚vin19v正常,4脚19v不正常,正常电压应该在10v以内。调转枪头pu301 pu301的20脚vcc有19v电压acdet没有电压,(此芯片要满足20脚19v供电,acdet2.7v供电才会发出16脚的bq24737_vdd的3.3v供电) 当pq316,2脚0v,1脚3.3的条件下发出pacin的信号去pq307双MOS管控制保护隔离电路,仁宝的经典保护隔离! 那么pu301的6脚acdet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看图是由pr313与pr317分压得来的。由于板子没有标号好这2个电阻让我好找啊! 找到拆下测量pr313电阻开路。pr317阻值正常。料板找到换之。上电大短,心情无比激动啊,怕烧了别的东西。测量了一下原来是保护隔离的下管短路导致,还好心情平静下来了,换之再上电,保护隔离通过3 5v正常产生了!信心满满的上电,电源灯亮了。电流表之走了一丢丢就掉回去了!好好的去查查ec的条件吧,一查原来EC进水最严重,大部分引脚是黑色的,中间还有粘稠的遗留物。拆下来,处理好焊盘重新上回去! 上电,亮机。测试充放电一切正常!亮机图 附上BIOS(ec南桥都有)希望对坛友有帮助 Y480

网友A:
这液体进得有点多!!修好不容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液体进得有点多!!修好不容易呢!!

其实坏的地方挺多的。发帖打字太累,没全发出来

网友:
保护的电路问题最难修

网友:
T470通病很多的

网友B:
666666666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66666 楼主技术可以啊

潜水2年只看不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