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检测不到无线网卡,求助

楼主(2016-03-09):
联想昭阳E47A,检测不到无线网卡,开关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系统装过了,网卡换过还是一样,难道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强制开启就行

网友:
论坛有图,背面卡口左边倒数第二个条用贴纸隔住就行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无线网卡上把线割断 强制开启就好了  方便 省事

网友:
从接口查下 基本的条件 不见得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是桥虚焊的原因。

网友:
强制开启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