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显示器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09):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
故障原因:电源板坏。
解决办法:维修电源板。
在电源板维修的时候先观察电源板上的电容如果有电容坏就更换
没有明显现象的情况下如果电压都正常就注意下 电容 这个坏的多啊 ,电容鼓了 几分钟解决战斗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是来赚下载分的吧

网友:
不错,现在电源板便宜,,可以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