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S 不加电~秒杀!

楼主(2016-03-09):
T410S  插上稳压电源 无待机,拆机,无明显进水的痕迹,键盘靠近摇杆处有进水留下的印记,正反两面帖子全撕了  也没发现主板哪里有腐蚀的,不管了 插电,无待机,

保险是好的 ,Q9 没有导通,控制脚电压偏高,电流截至!量公共端无短路,查电源管理芯片

查59脚 的2个电阻  R413 R422  无电压  估计问题在这里  继续查

当查到F5 这个保险的时候 发现问题了

确实有进水的痕迹 保险牺牲了,之前的 检查没有仔细发现。换了 就好!维修结束!

网友:
减到死鱼了 不错 纯利润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保险坏的。

网友:
修机仔细啊,就有回报。

网友A:
这个地方都要是好的才行吗?这是与门吗

网友:
这个让你碰到 了 要仔细 干维修

网友:
报价多少  银子

网友:
维修 就得仔细啊··

网友:
都说捡鱼了,这个鱼不好捡,楼主辛苦,已加分鼓励

网友: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也是无待机,但是那2个电阻两边都是有19V电压的。但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方中间有几个脚有点腐蚀,我补了焊,然后49脚连着的一个焊点腐蚀了,我用小刀刮了几下,然后一坨焊锡丢上去,OK亮机了。

网友:
都是这个价

网友:
修机仔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都要是好的才行吗?这是与门吗

F20开路导致没有VREGIN20,RINKAN得不到供电,导致-PWRSHUTDOWN为0V,Q5不能导通形成分压,最终Q9截止不能正常产生CV20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这种就是按图纸走就行了

网友:
思维清晰,学习了

网友:
恩,修得有思路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楼主:F5保险在此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真幸运,拾到漏了,一般高电压线路进水都容易腐断线

网友:
幸好供电芯片没进水,好多进水一路烧损的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好多机器难修的是找不到图纸点位图,有时找资料都半天过去了。

网友:
思路明确,顺藤摸瓜

网友:
修机仔细啊,就有回报

网友:
这种机器 是保险多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最少200大洋到手啊,羡慕

网友(2016-04-15):
money就是这样赚到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一下 我有一个X230 上电掉电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