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问 ISL6258A发出CHGR_AMON的条件

楼主(2016-03-09):
接到一个台老款的A1278 08年的 机型是M97A ,机器现在的故障是插上适配器灯亮(一直是橙色)单独用适配器不可开机,接上电池可以开机,但是这个机器单独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接上电池开机正常用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充电。 拆机测主板,单独用适配器的时候第二个隔离管没有导通,电压是通过内部二极管过去的

Q7001没有完全导通,G级受控于U7060,测量u7060的1角电压0V  不正常  因为高电平 然后4角输出低电平才对。测量U7060的1角对地阻值正常  5角供电正常。
测量CHGR_AMON的去处:

此处摘掉Q7070一样 不是这边的问题(测量的Q7050 的5角电压高电平正常 为了保险防止 1  6角内部漏电所以拆点了测试一样)

此处是去SMC的一个检测 电阻阻值比较大SMC那段拉低也不会把这边拉低。 也不是这边的问题。

最后发现这个信号是充电芯片 6258A发出的,而且最后确定是6258A没有发出,6258A的一些条件也测量了下(不是很了解这个芯片)
2角 DCIN 18V正常
19角 20角 5V正常
12角 3.42V 正常
27  28 角电流检测角正常 包括两个电阻
17 18角检测正常  包括两个电阻
有点点不明白  这个芯片发出CHGR_AMON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应该跟EC 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EC 有关系

可是不是充电芯片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吗?

网友B:
按不过保护隔离修!芯片的3脚ACIN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不过保护隔离修!芯片的3脚ACIN电压正常吗?

EN   目前是按照这个思路修 但是卡在这一步了  不知道芯片发出CHGR_AMON的条件是什么 ACIN 正常  ACOK也正常

网友:
太复杂 小白在学习呢

网友:
有人指点一下我吗

网友C:
楼主   这个苹果本子修好没?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苹果本子修好没?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修好了,6258的条件都测过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  板子也没有断线,确定是SMC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6258的条件都测过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  板子也没有断线,确定是SMC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谢谢楼主    我也换个试试   昨天订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SMC时间长了会出现不充电的问题 很少遇到不开机的问题 看来也是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我也换个试试   昨天订的芯片

这个芯片只能从料板上拆 我买的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