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版V2.1 奇怪故障

楼主(2016-03-09):
有时亮机 偶尔不亮 亮机 进入PE 有时自动重启 有时在进入PE的过程就重启 有时风扇转停转停然后才亮机  问下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 问题哦    下载了个 刷上去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八成是南桥问题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了2个BIOS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南桥问题 先换个U试试

我加焊了南桥 故障依旧    然后测试了 30分钟看电影 以为好了 结果还是自动重启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看有没有供电是不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