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pa 显示器 黑屏按键不起作用

楼主(2016-03-09):
显示器按键不起作用,把pim和5v短接就可以正常使用,断电之后又不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求大神帮忙

网友A:
pim是什么功能脚,,,

网友B:
表示不 懂pim是什么

网友C:
先换按键再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m是什么功能脚,,,

写错了,大白菜表示很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不 懂pim是什么

写错了,是di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换按键再查驱动板。

谢谢,先试试,不知道那样直接短接着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pim和5v短接,是把亮度调亮了,,其它关于按键不好使,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m和5v短接,是把亮度调亮了,,其它关于按键不好使,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

怎么测量,哎,小白表示不懂,在自学折腾,只知道换东西,这型号按键板不好找

网友:
那就慢慢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先试试,不知道那样直接短接着会有什么后果

俺也不知道你直接短接会有什么后果!但愿上天保佑你没烧驱动板。按键全换新再说吧。

网友:
不起作用那就换个呗,你为何短接,根据是什么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可以先全换了啊,按键测量是检查每个按键上有没有电压,一般3V左右,如果有再看看按下电压有没有变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全换。同一台显示器按键坏一个其他基本上也都不行了。

网友:
亮度和那个没关系吧。你可以把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接一起。

网友:
亮度调节?先检查一下按键板,调节一下亮度,看看有效果吗?

网友E:
驱动板按键地方有个电容短路

网友F:
我几天前修个LG W2254TQ  触摸板的 也是不开机,判断是驱动板坏了,买了个换上故障依旧,又判断是触摸板坏了,这板找了taobao 没找到。到现在没修出来,客户有不换套料。

网友:
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几天前修个LG W2254TQ  触摸板的 也是不开机,判断是驱动板坏了,买了个换上故障依旧,又判断是触摸板坏 ...

可以试试短一下,先判断电源版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按键地方有个电容短路

很有可能,我短接个电容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