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6-03-09):
  hp cq40 板号la-4114p 独显,故障是外接有显示内屏黑屏。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果换了2个显卡还是一样。测显卡

各供电都正常,lcd供电模块也正常。

屏接口能测到正常的读屏信号。看到这肯定有人说是不是屏线或屏我问题,这些都被我换了试过,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实在不知那里出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给个维修方向,这机子显卡是216-0707011.

网友:
打错了是lvd供电模块供电打到llcd了。

网友:
看lvds是不是走的桥

网友:
你确定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CQ40一般都是显卡的虚焊的呀

网友:
LVDS 打打值看看   顺着背光开启找找

网友:
不是暗屏因为用示波器测个屏的差分数据线,一根都没有波形,lvds对地都一样是正常的。屏和屏线百分百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显存吧,因为外接是正常的,如果是显存外接应该不正常,正常应该和显存无关,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你换的显卡是好的吗 一般这机器就是显卡好坏

网友:
搞不懂屏接口都能用示波器测到正常的读屏信号了,为什么没有显示连背光都没有和屏供电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