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 511g la-b981p 1.0 好用BIOS

楼主(2016-03-09):
e5 511g la-b981p 1.0  独显 n15v-gm-s-a2 4片显存   CPU:sr1w3   亮机好用备份

网友:
待机偏高  行不行的

网友A:
BIOS是坏的 没有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是坏的 没有跳变

查其它原因吧  ,BIOS肯定是好用的,这是修亮机后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其它原因吧  ,BIOS肯定是好用的,这是修亮机后备份的

我刷别个bios亮了

网友:
确实是亮机后整机测试完备份的。我原机是CPU坏换完亮机测试后备份

网友:
我的usb和触摸用不了,是不是bios原因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2016-04-18):
是N还是M啊?

网友(2016-05-25):
在哪里刷的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你这个CPU坏是什么现象吗?电流多少

网友:
楼主板号是A5WAM还是A5WAN的啊,刷了几个BIOS都不一样

网友(2016-08-10):
正好用到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6-09-25):
A5WAM和A5WAN 能通用吗?

网友(2017-08-16):
这个机器EC应该也是带程序的  楼主有备份EC的程序吗

网友(2017-11-12):
我的机器不认US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