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gm-a 上cpu不触发

楼主(2016-03-09):
精英a780gm-a 上cpu不触发,不上u可以触发,场管mn48(apm2510)击穿短路,用fdd6296代换,正常工作几天后再次击穿短,现在再换就不能触发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应该是保护了。不插4pcpu供电或不上cpu可以触发,量cpu座下电容有1.89v不知道是不是高了?(没有cpu假负载)现在应该怎样搞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种现象还是短路保护,你的CPU供电还是有短路,非短路保护的话不会是这种情况,非短路保护只会引起无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电源IC还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电感前后取样反馈有没有短线,换场管正常工作后还要测一下驱动信号电压正常不,场管本身发烫程度如何。

网友:
CPU供电部份有短路

网友:
电源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CPU供电lC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MOS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把电源芯片也换了,,,,,,,

网友:
换了MOS管又坏了,可以更换下管和芯片试下

网友:
场管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cpu场馆短路 建议所有场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先。

网友:
上管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CPU供电部分

网友:
换MOS管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G极连接的2R2的电阻有无变大  屡烧MOS管 电源IC 应该有问题 一起更换

网友:
看下拔掉4扣CPU的电源能否开启断线
不行直接强制上电 烧个U没事的

网友:
上下管都换,再坏连主控也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