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待机不触发非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6-03-09):
       接了台B460的机子,插电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一看心里一喜,看样子是通病,就放一边边去了,先修好别的的在说,手上的机子修完了,麻溜的拆开这个B460,嘴里还哼着,啊,海绵,亲爱滴海绵,满怀希望滴掰开C壳,只听那清脆滴一响,定睛一看,咦,修过了,芯片也换过了,电阻也没有腐蚀,一量电压,分压也正常,线性电压输出也正常
               但是电感上没有待机电压,

                一量发现S5_ENABLE没有

                   看图纸是EC发过来的!

             哼哼,没事,还有一毛病不是,麻溜滴拆下EC BIOS,编程器伺候,分分钟刷好焊上去,一插电,咦!什么情况,绿豆还是那个绿豆,黄瓜还是那根黄瓜,看来是个硬茬啊!还以为好修呢!既然是EC不发信号,没事,不是通病咱们就先查查EC的条件是不是满足,看看是EC为什么不发S5_ENABLE!
量了EC的供电3.3V,

                      时钟1.8V

                           复位3.3V

             AC_IN# 0V正常,COVER_SW#也就是LID3.3V正常

            这些基本的条件都量了以后发现EC的待机条件基本都是满足的。但是就是不发S5_ENABLE,心想难道是ECBIOS断线不成,以前也碰到过,果断拆下BIOS打了阻值,也都正常,量量线都是通的,瞬间感觉有点萌,这是几个意思,不想浪费时间了,先换个EC在说,麻溜滴换上

            不怎么有信心滴插电一试,果然还是不行,下面的过程就不说了,就是各种量,各种测,和待机有关的信号都测了个遍,但是就是没有找到突破口,也问了大伙。都说这机器无非就是EC程序,EC基本没换过,左思右想不对,心里想程序程序,程序也刷过了,难道是程序芯片挂了不成,可以能读,能擦,能写,不应该啊,不说了!先换个芯片刷下在说!这换芯片一刷

                      不说了。大家也看懂了!附上亮机图

最后总结:感觉开始认为芯片能读,能擦,能写,就没有怀疑过芯片的问题,于是就走了弯路,看来下次还得注意才行!感谢大家,发贴不容易大家加点分哦!祝大家生意兴隆,越来越帅!

爱好维修的朋友加我微信哦:TQL806864803    ,大家平时多交流

扫我哦

网友:
遇到过反复写EC后来换EC-BIOS不返修的

网友:
这个128K的  ROM  也是通病呀  开始的时候你应该拿示波器观察 CS  SO的数据量

网友:
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原来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
原来是BIOS芯片惹的祸啊

网友:
最后是换EC芯片就好了?

网友:
EC的128程序  这个真是通病哦   前年修到过 好像

网友:
芯片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判断还是很准确的,还有就是坚持,难得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要是拿我们这来,刷BIOS后就不得走弯路了,因为我们这一般刷BIOS都是用其它芯片,基本不动原芯片。

网友:
原来是BIOS芯不良引起的,BIOS芯片能读能刷也有可能坏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程序芯片芯片是PM25L010吧?我记得我这都是刷不了的,编程器是500P,你怎么可以刷呢?而且我买来的新芯片也都只能刷一次,在刷的话就报错擦除错误。我一直觉得是一次性的芯片。。。。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善于分析者 人才也 多发贴,多奖励

网友:
习惯性原来的不动,用另外的刷了装上试,避免有些芯片是不能刷的

网友:
不错,技术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