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都用什么清洗主板的焊点

楼主(2016-03-09):
酒精,,洗板水,,还是直接不鸟焊过的锡膏。。。。本人一直用洗板水,,感觉最好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保存,,挥发的很快,,,就差用玻璃瓶加橡胶盖子保存了,,其他都试过,,怎么密封都会挥发

网友:
有同感很快就没了

网友:
我就用酒精,,安全无毒,,,

网友:
少食多餐

网友:
酒精的清洗效果还是没有洗板水好

网友:
很多情况下都用的酒精。

网友A:
很多的  汽油 天那水  酒精   还有黄白水 效果最好的 就天那水了  回来在自己兑多点汽油   专业的角度讲 就洗版水 有闪装的  电子城有买 论斤称的  挺便宜的  好像论坛里还有教自己怎么做洗板水的案例吧  我以前看到过  保存方法  简单  透明玻璃瓶用黑色大头笔 图完 在外面用包装胶带 包一圈就好了   瓶子口用喝完不要的红酒瓶 橡木塞子 就好了  也可以直接用红酒瓶装  把瓶子图黑是为了 不让阳光直射    最简单就是药店买酒精 2元1瓶  挺便宜的   还有 你每次清洁的时候  加热了在清洁  这清洁的效果 更佳  希望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网友:
很多人说用洗洁精兑水,我用的洗板水,感觉味道好重,对身体肯定不好

网友:
洗板水有没有毒啊

网友:
酒精的清洗效果还是没有洗板水好  洗板水有毒没汽油好

网友B:
我用天那水,效果不错,一瓶也才7,8块钱

网友C:
用酒精对身体好,没那么毒。
只是清洗完,板上发白。
可用风枪加热主板,再用酒精洗。
或者洗完,再用风枪加热主板。
这样不会太白,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对身体好,没那么毒。
只是清洗完,板上发白。
可用风枪加热主板,再用酒精洗。

用酒精洗的时候,用牙刷用力刷,然后用纸巾吸干,这样也没那么白

网友D:
我们在公司用不知道怎么加工过的酒精,是香的。不过擦过后有白色痕迹,用风枪在稍微烘烤几秒就看不出痕迹了

网友:
洗板水效果最好,铁罐装的 用完马上盖回胶塞和铁盖 挥发慢点,如果倒出来酒精瓶很快就挥发了
但洗板水有个坏处 闻多了 头晕 对身体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天那水,效果不错,一瓶也才7,8块钱

天拿水 毒性大 吸入会头晕 神经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  汽油 天那水  酒精   还有黄白水 效果最好的 就天那水了  回来在自己兑多点汽油   专业的角度讲 就 ...

是温壶酒让它喝尼还是让它热乎乎的喝冷饮尼?

网友:
无水乙醇

网友:
用丙酮的。也是有点味。毒性要小很多。

网友:
我用天那水,易清洗。
用牙刷沾点天那水刷一下,然后用纸巾一吸,再用热风枪吹吹就很干净了。

网友:
天那水毒性就不说,,味道很冲

网友:
肯定有毒啊,天那水啊什么的一样都是有毒,,食用酒精就没毒,,不过闻多了肯定还会醉修,南桥做反还是有几率的

网友:
我那一大瓶 全挥发了 现在用酒精 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在公司用不知道怎么加工过的酒精,是香的。不过擦过后有白色痕迹,用风枪在稍微烘烤几秒就看不出痕迹了 ...

是松香吧 松香溶于酒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松香吧 松香溶于酒精的

以前酒精味道 也叫酒精,现在的比较香,说是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