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通病 更新BIOS解决

楼主(2016-03-09):
联想B460不开机,主板型号09911,检测551123周边电容电阻 供电14脚  正常 ,自己做维修的正好有块同型号的板料,呵呵不怕 ,更新BOIS 正常开机使用  装机测试 查网上资料不能正常开机通病 再次拆机刷EC BIOS  上BIOS ,

联想B460 EC.rar

网友:
重写EC-bios,,,

网友:
14脚是供电吗?不是16脚吗?

网友:
B460,EC也有程序?还真没修到过,待机腐蚀的倒一年修不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开机第一次还没进系统掉电,第二次正常希望刷BIOS能管用

网友:
我修的都是16脚腐蚀断线

网友:
呵呵  看看这个可以用不

网友:
尝试一下。但愿可以搞好。现在好多坏ECbios的

网友:
2个都刷吗?

网友:
2个都刷?还是 刷EC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个开机有点慢 关机后灯还亮不知道刷了能不能好

网友:
是2个都刷吗?还是刷1个?

网友:
好使刷完问题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2017-08-14):
下载一个试试看  正好需要一个       ......................

网友:
没有下在分数了   楼主  可以传给我吗   谢谢了

网友(2018-10-06):
我也有一块板子这样跑到0.7左右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