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正常的机器,拧了一下屏线,故障变了。

楼主(2016-03-09):
      原来故障是外接显,内接不显。我想捏一下屏线看看有没有变化,一开始图像出来,我乐了一下,为了更加正确故障,我又捏了一下屏线,好了,这下直接掉电。
再上电只能到0.25了。。cpu供电跟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其它供电都正常。ME_PWROK, PM_PCHPWROK 都出来。
只有这CPUPWRGD个没有出来。查了一下点位是桥出来的,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只剩下换南桥了。。。。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我捏屏线的时候绝对是绝缘好的。怎么会这样呢。。头大了。原来是换屏线的,现在变成点不亮了。。
求助。。还有哪里可以排查的???

网友:
你拆屏线的时候是断电吗  不能带电作业哦   这是3和1的桥吗

网友:
是不是有多根线有问题,你拧屏线时,造成正电压加到信号线上了,,

网友:
也许是带电拧线时造成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拧的时候造成短路掉电了,从拿搞出来的问题就从哪下手,屏线接口那边的线都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偏低或者偏高的

网友:
应该是拧的时候造成短路掉电了

网友:
屏线带电拧线时造成短路了

网友:
遇到过屏线坏 摇一下打火 烧桥 烧屏IC的 比你惨多了

网友:
应该去量屏接口信号

网友:
弄短路了吧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了很多

网友:
第一次 就已经找到问题了,接下来就应该拆开屏线,

网友:
短路吧  EC  或者南桥挂了

网友:
看显示信号从哪来的,肯定是你拧屏线是给那个桥烧了!

网友:
南桥,换了。。。。电流上到1.0、、、我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
拆机修主板吧,看看那里短路烧坏了

网友:
这下麻烦了哦!!!!!!!1

网友:
烧了不少东西吧

网友:
你这样的分析不对吧,一会动,一会西的。细心点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