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设备焊PCH桥的问题

楼主(2016-03-09):
我那师傅店里有个效实牌BGA,每次加焊PCH桥后出现不触发,甚至取PCH桥后重新植球,结果然并卵。。。难道我的操作方法不对吗?

第三张是我师傅加焊或者取芯片的操作方式

但是我按照师傅的加焊的方式,结果把桥弄坏了,造成不开机。。。
各位大家看看第三张我师傅的操作方式对吗?我有点怀疑,我师傅从来不做PCH桥。。。师傅也没做过。。。OMG 我新人想锻炼自己,把PCH桥搞好,结果自己搞不好,求大家提供技巧。。

新人想问:1,PCH桥的是大多数是有铅还是无铅?
            2,怎么加焊或者取桥保证PCH桥不会焊坏?

网友A:
可能还是操作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操作的少吧

你的意思是?

网友B:
多操作几次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操作几次就会了。

多操作几次就会把PCH桥焊坏了吧。。。

网友D:
没动过的桥都是无铅的248度,       重置的桥都是有铅210度      你注意看桥周围笑电容  如果能碰动就达到溶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动过的桥都是无铅的248度,       重置的桥都是有铅210度      你注意看桥周围笑电容  如果能碰动就达到 ...

那为毛我师傅说没动过的桥全是有铅的,有人说是无铅的,让我好纠结啊。。还有是请看第四张图片,温度有点高了,我一般选择无铅来取桥的。

网友E:
每个地区每个机器的温度都不同的。
我们是用迅维BGA,所以不清楚你的这个机器的参数具体要怎么调。
建议联系相关售后人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地区每个机器的温度都不同的。
我们是用迅维BGA,所以不清楚你的这个机器的参数具体要怎么调。
建议 ...

谢谢饼哥。

网友C:
请问饼哥,为动过的PCH桥是无铅吗?别笑我是新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饼哥,为动过的PCH桥是无铅吗?别笑我是新人哈。。

2006年之后,都是无铅了。
正牌厂家。

网友:
每台BGA感温区有区别,同一BGA设备设置温度一样,上部与桥间距不一样差别也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操作几次就会把PCH桥焊坏了吧。。。

我的意思是实作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还是迅维的BGA更强大

网友:
我最开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在用了2年后,突然发现,不是机器的问题,是自己不会操作机器。

网友:
你应该好好看看说明书,最重要的一步你没有做。就是测温线的使用。

网友:
我是来找答案的,我也不会做

网友:
找废板子慢慢实验,看看到多少度多长时间锡珠能融化,做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意见,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看BGA的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