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 液晶显示器 闪屏

楼主(2016-03-09):
  换了电源板 驱动板后亮机 发现屏幕闪烁  电源板测电压  17.5v   电源板上标记是14.1v       开机点亮1个没冒烟没短路!
请问各位大神们如果想要解决闪烁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电压有点高呀,,,,,

网友:
高压板及背光都要查,,,,,,,,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是LCD的灯管 那你就要测试一下灯管坏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是LCD的灯管 那你就要测试一下灯管坏了没有

同意,LCD老化后会闪烁,之前修过一个 ,也是闪烁,用LED套件改了马上好

网友:
可能是稳压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取样元件异常,或LC自激振荡电路中的元器件有问题,或是背光灯管已老化

网友:
这种一般电压高点属于正常,觉得是背光再闪

网友:
可能是供电压不稳定

网友:
同意,LCD老化后会闪烁,之前修过一个 ,也是闪烁,用LED套件改了马上好

网友:
现在LED 套件   光源色度不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LCD老化后会闪烁,之前修过一个 ,也是闪烁,用LED套件改了马上好

lcd改LED的套件好装了,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改LED的套件好装了,哪里有卖

马云家好多的说

网友C:
好装不,耐压是多少到多少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装不,耐压是多少到多少V的。

好装,一般是10--19V

网友:
5V电压纹波太大。换电容试下

网友:
是不是接上电源显示器亮下就闪?
换掉电容试试

网友:
还用查吗,直接换5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