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2)(

楼主(2016-03-09):
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2)
不开机维修方法不开机故障表示为:主板插上ATX电源后,点开关无反应电源不工作)
    维修不开机的主板先要待机电路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再检测触发电路的触发信号跳变是否正常。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判断、更换元件修复。
         1插电,测量CMOS跳帽是否有3V,若无3VINTEL原装板和部分品牌机主板无电压正常),取下跳帽再查第一针是否有3V
    A3V,查双二极管过来的VCCRST是否正常(IO短路);
         B3V,查南桥的RTCRST#是否短路,电容是否漏电
       2测量32.768KHZ是否正常,NVIDIA主板还需要测量25M晶振1.6V左右。)
检查方法一: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脚是否有32.768KHz的波形及频率
检查方法二:使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脚是否有电压,正常情况下晶振两脚要有压差INTELAMD0.1~~0.5VNV 1~~1.6左右)
       A如果无电压:查RTCRST#VCCRTC、打值晶振脚是否短路或断路、拆谐振电容、换南桥。
       B如果两脚无压差,替换法(先换晶振、再换谐振电容、电阻),最后南桥。
       C如果晶振两脚电压高出正常范围之内,先换电容电阻、晶振、再重植南桥、不行再换南桥。
       D如果手摸晶振可以通电,先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再重植南桥、最后更换南桥。
       GNVIDIA主板25M不正常的,如果待机电压正常,都是桥问题。
3检查3VSB是否正常
检查方法一:使用诊断卡待机是否亮
检查方法二:测量PCI插槽A14脚,或者PCI_E插槽B10脚是否有3.3V电压(如果无电压,先断电打值是否对地短路,短路先拆网卡、再拆南桥。不断路,查3VSB电压的转换来源,再进行下一步检修。)
      4测量RSMRST#是否为3.3V
测量点:IO芯片脚位、查图纸或者拆南桥跑线,注意不同的芯片组名称不一样,也可先跳过此步。如果RSMRST#电压为0V,查产生此信号芯片待机供电、更换芯片、最后南桥。
       5通用的触发电路检修思路:
       A测量开关针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无高电平,查开关的上拉电阻,电容,IO坏。
       B测量IO触发脚是否有跳变,如果开关针是高电平,但按下开关IO触发脚无跳变,查开关到IO触发脚的线路(跑线)
       C如果按开关前PWRBTN#信号脚没有3.3V,先查IO的供电和替换IO再换南桥。
       D如果按下开关时PWRBTN#信号脚没有跳变,始终3.3V,则IO无供电或IO坏。
       E如果按下开关后SPL_S3#信号脚依旧为低电平,先测量其信号脚是否短路,再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F如果前面的触发信号脚、PWRBTN#SPL_S3#都正常跳变了,PSON#信号脚仍为高电平,则IO坏。
       G如果PSON#信号脚为低电平了,绿线仍为高电平,其信号脚到绿线线路断线
       H如果按开关后,绿线跳变为低电平,但依旧不上电,那就是电源保护了。K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楼主幸苦分享经验,对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2016-06-02):
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3)什么时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之故障分类及检修方法(3)什么时候出?

不太清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B(2016-07-11):
告诉我为什么那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为什么那么牛?

为什么很简单的就是认真学习啊 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
支持支持··就是需要这样的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