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201i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代验证

楼主(2016-03-09):
反正我是修了四五台了,每次都是在进系统桌面就掉电,在开也是一样。
你们接的都是刷BIOS就好了,我这个直接是干桥,看图

网友:
你是换桥,还是加焊,,,,

网友A:
之前修的是不出集显供电,刷BIOS就行!

网友:
我遇到的是bios

网友:
这是桥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是不出集显供电,刷BIOS就行!

0 0你也在啊!

网友:
思路很好  收藏备用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方便透露一下你是?

网友:
桥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还见过呢

网友:
干?怎么干?脱了干还是穿衣服干?

网友:
我们 都是刷BIOS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系统掉电,刷BIOS有好过,有的是加焊桥好的,楼主修的这台,还没修到,有待验证

网友:
我修过的也是BIOS 问题。。

网友:
刷Bios刷好过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透露一下你是?

Q478568114

网友:
维修到了试试看看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2016-04-10):
只看图,都没有说明

网友:
是不是加焊也可以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是飞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