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芯片用直风好还是旋风好?

楼主(2016-03-09):
问下朋友们 直风枪和旋转风的风枪 有多大区别 什么情况下用旋风什么情况用直风 谢了

网友A:
旋转风的好,温度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风的好,温度均匀。。。

多谢大师 学习啦

网友:
修手机的话最好两种都有吧

网友:
直风好速度快

网友:
感觉旋转风 吹塑料件好,不伤原件   但是慢,直风风力猛,但是塑料原件容易变形吹糊

网友:
掌握好了都一样,当然焊接大的芯片还是大炮好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具体芯片  再考虑手法,你看月饼的视频,有时候是旋转 、有时候直风,  没有固定的,   结合着用,  看具体板件的情况。

网友:
找些费板撬一遍  再装回去  再撬  熟能生巧

网友(2016-04-18):
直风的好

网友:
那干脆旋风直风都整一把

网友:
旋转风的好

网友:
自用直风的还挺不错,工具在于个人用

网友:
纯粹拼手工的货,熟能生巧。

网友B:
吹大芯片的话 用旋风的 你会崩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吹大芯片的话 用旋风的 你会崩溃的~

伙计 你直接说明白点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伙计 你直接说明白点 是怎么回事

旋风的 温度能达到 风力达不到 吹不下来芯片 还容易把芯片吹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旋风的 温度能达到 风力达不到 吹不下来芯片 还容易把芯片吹爆~

哎 有的说 用吹芯片用旋风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有的说 用吹芯片用旋风的好

修手机的话 旋风的 好点!  电脑还是直风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