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 REV1.01G不过内存小修

楼主(2016-03-09):
这片板原故障是没桥供电!换了桥供电IC APW7120后,桥供电出来了—可以跑马了!但是跑不过内存—d0 d1 d4有时代码还会反复跳(跳的太快看不清代码),换内存和CPU还是一样!还是仔细测测吧—内存供电正常(不高不低),内存槽238脚119脚都有3.3V就120脚2.6V(偏低)。记得以前修了一片英特尔独立大板也是120脚电压偏低,加焊南桥后好了!那我也再试试——加热南桥(不敢用BGA,怕又把桥焊挂掉,我是用风枪加焊的)——冷却——触发——跑马——亮机!量了120脚有3.3V了!反复开关几次都可以,会不会是120脚通向南桥啊?各位大神维友麻烦解答下啊,谢谢啦!!!

网友:
什么芯片?APW7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是不是SPD断线了也就是236脚有无三点三伏没

H61这个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B:
1        : 迅维网chinafix.com_p8h61-mlx rev1.01.part1.rar: 必要的压缩卷不存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HZ$D.263.1803\HZ$D.263.1805\迅维网chinafix.com_p8h61-mlx rev1.01.part1.rar
2        p8h61-mlx rev1.01.BIN: 数据错误,文件被破坏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HZ$D.263.1803\HZ$D.263.1805\迅维网chinafix.com_p8h61-mlx rev1.01.part2.rar

网友C:
疯抢吹完用不久吧,建议bga加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疯抢吹完用不久吧,建议bga加焊

版主,我不会用BGA啊,去年就是用BGA加坏了几个桥!还请版主分享焊桥的技巧,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 迅维网chinafix.com_p8h61-mlx rev1.01.part1.rar: 必要的压缩卷不存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 ...

你这是什么?是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 迅维网chinafix.com_p8h61-mlx rev1.01.part1.rar: 必要的压缩卷不存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 ...

不是SPD断线!没有断线痕迹!

网友E:
加焊南桥后好了,南桥虚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南桥后好了,南桥虚汗了啊

是啊!内存槽的120脚是不是通向南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不会用BGA啊,去年就是用BGA加坏了几个桥!还请版主分享焊桥的技巧,谢谢版主!!!

温度不要太高啊 要预热 然后可以用镊子动动旁边的电阻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要太高啊 要预热 然后可以用镊子动动旁边的电阻电容

旁边的电阻电容融化了还要焊多久啊?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旁边的电阻电容融化了还要焊多久啊?谢谢版主!

融化了等3-5秒 我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融化了等3-5秒 我一般是这样的

这样成功率高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成功率高不高啊?

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