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双六信号怎样改接到单八屏上

楼主(2016-03-09):
如题,现在手头有一张DV6主板,想改到显示器里做一体机,但主板设计用的是双六信号,第四路被阉割,现在需要被改的18.5的屏是单八信号,只接前面三组信号放弃第四组信号显示异常!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不对应,接不了,,,

网友:
异常的具体情况就是有一点黑边,然后色彩不对

网友:
搜搜淘宝上有没有卖转接线的

网友:
没有办法改的,放弃吧。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换控制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