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15-EU5-011000的CPU 供电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2016-03-10):
    一块联想CFT3I 15-EU5-011000的主板,集成的CPU损坏了,静态电流有200mA多!CPU型号是:AM5000IBJ44HM  ,换上全新的集成CPU之后能够点亮了,但是显示联想LOGO之后马上自动重启,不停止的重启直到断电为止,测量CPU的3个供电电感,有两个电感的电压是1.05V,另外一个电感的电压0.9V ,另外CPU附近的L10电感电压是0.96V !这个电压估计是CPU内部的集成显卡的电压! 想请教大家这个板子的CPU 供电是否偏低了?造成了不停的重启?另外这块板子键盘失灵了,也许是重启的时间有点快造成的键盘失灵,连键盘灯都不能点亮!也请手里有这块板子的是否帮忙给测试一下CPU 供电的3个电感的电压都是多少伏?

网友:
     手里有这种板子的师傅帮忙测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CPU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1伏左右,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多谢两位回帖,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我猜这个机器应该是单cpu的 你换cpu后要刷bios的

网友:
一般U的电压为1V左右

网友:
  这个板子上面只有一个CPU ,估计显卡,桥 ,CPU 都在一个芯片里面了!另外BIOS也刷过了,显示联想LOGO 几秒后就重新启动了,显示联想LOGO的时候键盘也失灵 ,连键盘灯都不能点亮!

网友:
请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
这CPU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你这个得用示波器量下看电压是不是稳定的,还有就是也有可能CPU有空焊的现象。

网友:
CPU 已经重新焊接了,现在应该排除了CPU焊接不良的问题!测量CPU供电非常稳定!

网友:
你这个cpu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