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及联想换单桥。

楼主(2016-03-10):
一台ASUS M503M的机子,插电待机电流0.18A ,不能触发。

拆开后,板号为:

用万用表测的独桥背后有几个 5P的管子都对地了。
打开点位图,发现1.8V转换管PU8400的4P应输出1.8VO的对地了。

同时1.2V转换管PU8700的4P本应输出+1.2VSUS的也对地了。

排除电容漏电后,确定是单桥问题。
报价320,客户答应后,那就上BGA开干。
拆芯片,装芯片

上电,一翻等待,终于显了

但同时发现,每次关机后,开机显第一个界面都要等好久,
看来这是个坑,换芯片后要合成BIOS的,ME我没有,合成也没学过。但ASUS的我不怕,因为有新虎在,原厂BIOS一定没问题的。
很快原厂BIOS到手了。

就用一个最常用的25Q64FV刷上,装上后撞板了,竟然不开机,不信这个邪,再写,涛声以旧,换个芯片再写也一样,
再换个不同牌子25L6406E的来写,还是不行,难道焊BIOS芯片搞掉件了?注细看了一篇后,否定了。这时再装回原芯片,开机了。
看来这个1.8V供电的BIOS芯片是要挑的阿,实在找不到别的芯片来试了,就先将原机的芯片读出后保存,再写入原厂的BIOS,看它一路没有提示报错,看来原机的BIOS芯片是能用的了。

焊上后,开要再也不用等了。

网友:
再来一个联想B4450  到我手上时,是能开机,但没电流跳变。

板号:

拔内存也不报警,接到这样的机,肯定是目测有没有进液,有没有摔过。都一一否定了,测所有的电压也是出来了
现下来,肯定是刷BIOS了,试了两个无果后,
就只能断定是AMD的独桥问题了,
这个同行扣的要死,只报到了240.没办法,价格低也要做,你不做,就给别人做去了,

隔天芯片就到了,

这个芯片我是换了两个才好的,第一个换上后,电流有跳变,拔内存也有报警,但就是内外屏都无显。
和买家沟通后,下午就给补了一个过来。感谢卖家的信任,做上后终于显示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这芯片 我也是做2个才能好 不知道为什么AMD集显那桥

网友:
这种是挺薄的那种桥是么

网友:
单桥的机器伤不起呀,成本越来越高了

网友:
LZ修得不错,不过发贴子不带上价格就更好了。

网友:
一大早看到此贴心情大好,加分支持!

网友:
单桥的机器现在给我们维修行业没有多少利润了,烧不起啊

网友:
单桥的板子很好

网友:
原来是你呀

网友:
不错,没走弯路.学习中.

网友:
感谢虎哥。加分奖励!

网友:
原来的BIOS是什么型号。

网友:
GD25LQ64CS

网友:
楼主,华硕原厂BIOS上传,分享一下呗,顺便问一下,单桥是不是CPU,南北桥,显卡都集成到一个芯片里

网友:
看了你的文章才知道BIOS芯片是不可以随意代换的,难怪我以前换了后不开机

网友:
果断加分,我有一次也弄过,读出来,在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
单桥的机器现在给我们维修行业没有多少利润了

网友:
请教一下ME是啥东西啊

网友:
满满的都是精华

网友:
单桥...   怎么说呢  好也不好  上BGA就不用选了  就一个BGA芯片  但是干了不好也就麻烦了...

网友A:
一开始不是对原来BIOS刷的吗

网友:
那CPU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B:
楼主这个BIOS的供电是1.8V吗?

网友:
楼主帖子里提到的“新虎”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不是对原来BIOS刷的吗

我有个习惯原机的BIOS芯片在没有修好机子前是不动的,留条后路吧。资料一定要刷原厂的。至所以要读出来,那是怕万一不行时,好能有个参照。

网友:
B4450为什么不加焊下啊 !重置也可以吧

网友:
学点技术,赞点积分

网友:
楼主好手锻 单桥也换好 我就不敢桥 一换一个坑 不知你从那里买桥 一个一个准

网友:
开机慢用原BIOS覆盖一下就OK一般

网友:
换了还要刷程序啊

网友:
维修的速度啊

网友:
z这桥不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习惯原机的BIOS芯片在没有修好机子前是不动的,留条后路吧。资料一定要刷原厂的。至所以要读出来, ...

也是,呵呵,你也够细心的

网友:
我碰到过DELL 1400换其它BIOS不行的,用他原机上BIOS刷上去就亮机的

网友D:
我这个板放了好几天了一直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了楼主的终于解决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BIOS的供电是1.8V吗?

是1.8V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板放了好几天了一直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了楼主的终于解决了    谢谢楼主分享

?也是BIOS芯片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英特尔,新点的机都要。

网友E:
你们买芯片哪里发的    我发的芯片很多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BIOS好像都得要刷原机的了

网友:
学习了,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买芯片哪里发的    我发的芯片很多有问题的。

我是从深圳拿的,已合作好久了,都有好有坏的。

网友:
牛叉   又一高手

网友:
一次就成功了,不错嘛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了很多

网友:
来赚    积分

网友:
顺便学学经验

网友:
我还是有点怀疑BIOS的工作电压不正常,但我解释不了原BIOS能工作正常,纯属探讨,没有丝毫怀疑楼主技术的成份或对楼主不敬的意思

网友:
可以申请精华帖子

网友:
华硕的换的是CPU吧

网友:
杨老板好杀火呀,桥多少钱,定货的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或许是楼主的诊断卡跟这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楼主.你做BGA的时候.芯片上贴金纸吗

网友:
是为了防止芯片加热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