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功放坏了,现有的5C5S植锡网都植锡不了??

楼主(2016-03-10):
原先修一台苹果5S,信号时有时没有,吹了中频芯片就好了。但过不了多久,又收不到信号了。于是我再拆下来吹一下,可能我用温度高了一点。背面的功放都移位了(好像上家修过了)。既然移位了,就重新植锡吧。可是看了我5C和5S的植锡网却没能植?

大家用什么植这个芯片?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就是这个功放

网友:
这个可苦了我,上淘宝网上找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有呀

网友:
就是U15_RF和U23_RF

网友A:
直接用烙铁上锡,中间接地不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烙铁上锡,中间接地不要上

就是用烙铁上的锡,麻烦,又上不好

网友:
焊点大,不用植锡网

网友:
这个不用植的········给各个引脚均匀的上点锡,焊盘也上点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这个还没弄到过了,不知道怎么搞,期待高手

网友:
涂点锡浆用烙铁拖一遍就可以焊上去了,不需要植锡的

网友:
我看也是直接上烙铁,加点焊锡,别焊连上,注意焊锡多少就行咯

网友:
功放都不用值锡 直接换低温锡 吹上

网友:
直接吹上轻轻压下就好了,我这样弄过可以的

网友:
这种芯片都是直接用烙铁加锡就OK的

网友:
中间是接地吧,应该不用植球

网友:
在功放脚位涂上焊油,用烙铁粘点锡浆,在功放脚位走一圈,这样脚位就植好锡了

网友:
烙铁植锡就好了,不用植锡网。

网友:
嗯,先上点焊锡膏在上锡,好点

网友:
这功放用漆包线连接是比教安全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