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2145HT03 白屏有竖线

楼主(2016-03-10):
联想一体机的一块屏 之前显卡虚焊不显示 我给加焊用了一年多 这次拿来说偶尔屏幕会变绿 拆机插拔屏线后试机正常了 装好后又出原现象 于是找了个屏线换一下试试 结果没注意看 那个屏线是反的 插上加点后变白屏了 屏保险没烧 场管没烧 想问是屏烧了还是板子烧了

网友:
屏保险没有断,就检查一下板上的屏供电啊。全面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烧屏。可以测下屏供电

网友:
那就是供电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的供电电路损坏了。。

网友:
屏电路板 缺电压

网友:
你还是单独测下屏是不是 好 的,这样区分故障比较快些。

网友:
不用修了,插反烧一烧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