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胶枪拆解

楼主(2016-03-10):
有个胶枪,一直在用,也挺好用。今天拿来要用,才发现上次发的胶棒太细了,用不成,就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下,然后就拆开了,拆开就悲剧了,因为,那个弹簧掉了,不知在哪里装的,装半天没装好。

下面是内部结构图:

网友:
在最后的一个黄色橡胶圈,就是在那尾端装个呢,

网友:
楼主真是时间丰富呀

网友:
这是最后装好的图,手不能松,要不然,弹簧又弹跑了。

网友A:
我的弹黄直接飞掉了,不用也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弹黄直接飞掉了,不用也罢

不用弹簧 不会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弹簧 不会弹吧?

是的,自己手动把它拉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己手动把它拉回来

你找个圆柱笔,里面的那个弹簧,我估计是可以用的。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C:
另外问下,我的胶棒买错了,发回来太小了,可以用不?听说会漏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下,我的胶棒买错了,发回来太小了,可以用不?听说会漏胶,

你用一下试试 我都买一样的  小的也没有试过哦

网友:
东西虽然小,但是是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胶枪是干嘛的?怎么样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胶枪是干嘛的?怎么样干?

胶枪 放上胶棒插上电加热 等他加热好了 就可以用它胶显示器外壳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枪 放上胶棒插上电加热 等他加热好了 就可以用它胶显示器外壳之类的东西

哦,略懂,略懂,多谢楼主

网友E:
里面看起来也没什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看起来也没什么,,哈哈

其实就是个加热的东西 很简单的

网友:
不用弹簧将就用吧

网友:
机构并不复杂,细心用心就能拆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