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笔记本咋看电流笔记本的公共测量点都在那里

楼主(2016-03-10):
谁能告诉我
笔记本
咋看电流笔记本的公共测量点都在那里感谢各位大师谢谢帮助先让让我小懂一下就行
笔记本

网友:
一般找到充电芯片所在,就很容易找到公共点了,也就是适配器和电池电压都要到的那个点。在保护隔离管上面去测量。

网友:
不是一句能说清的 不同的笔记本 电流不一样 公共点找0.001的电阻

网友:
怀疑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奋斗的小小白 找个图纸 ,找张对应的板很好看的 经过保护隔离的就是了 ,或者每组PWM电路的上管的D极也就是了

网友:
找迅维。。找月饼。。。。他们能帮你。。

网友:
找到任意PWM芯片的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一些基本的我学宿笔记本

网友:
找精密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