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求助!!!

楼主(2016-03-10):
接到台索尼MBX-224的机器,待机电流0.12A,应该是有短路,但是把3 5V电感断开待机还是一样的高,3 5V待机芯片很烫,线性电压也正常的5V,3 5V开启信号也正常3.3V,待机芯片换过两个了,修了几天了,真心没思路了,求教大神指点!!!
芯片

网友:
ldo ec供电看了没

网友:
有短路,差一下吧,看看第八教有没有短路

网友:
差短路 这个供电正常 不一定就不会短路 微短也是有的

网友:
这个就是要慢慢 差了

网友:
KBD坏了,3V有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EC挂了吧.还要查下后级电压。

网友:
打待机的3、5V线性阻值,后级负载有短路,尤其是EC

网友:
ec短路的现象一样,待机线性3v短路,慢慢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