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奇酷手机旗舰版拆机有料

楼主(2016-03-10):
360奇酷手机旗舰版拆机有料

  奇酷手机旗舰版是全金属机身、指纹识别、旗舰级的性能,双摄像头也是它的独门绝技之一,但是它的概念与其他机型有所不同。该机的两个后置摄像头同为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采用IMX278传感器,而另一个采用了经过特别定制的IMX MONO传感器,像素同为1300万像素,它们不是为了“先拍照后对焦”的功能,而是为了有更好的夜拍效果与对焦速度。在拆解中会找到360奇酷手机旗舰版水冷散热原件以及它内部的做工,它的T形电池、金属骨架等。

图一 奇酷手机旗舰版

  由于360奇酷手机旗舰版采用了一体式设计,而且在机身四周找不到一颗螺丝,实在是无从下手,按照惯例我们先把SIM卡槽拿出来,然后从后盖上、下两部分下手。

图二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三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四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五 奇酷手机旗舰版

  用手按了下应该是采用卡扣+胶固定,我们用热风枪先把胶的部分吹软,然后在用极细的一字改锥撬开即可。

图七 奇酷手机旗舰版

  同样用上面的方法把另一端打开。

图八 奇酷手机旗舰版

  拆解第二部分

  打开后盖上的两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的电路板以及螺丝了。

图九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十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十一 奇酷手机旗舰版

  我们先用热风枪把屏幕的部分也进行吹热拆解。

图十二 奇酷手机旗舰版

  30秒左右就可以将屏幕与中框骨架分离,这里一定要小心处理排线。

图十三 奇酷手机旗舰版

  将屏幕与主板分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螺丝了。

图十四 奇酷手机旗舰版

  所有螺丝拧开后就可以将屏幕面板与主板、骨架分开。

图十五 奇酷手机旗舰版

  从拆下的屏幕面板上来看,360奇酷手机旗舰版的屏幕真的是非常的薄,屏幕上覆盖的2.5D玻璃晶莹剔透,相当漂亮,另外2.5D的玻璃也是相当薄。

图十六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十七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十八 奇酷手机旗舰版

图十九 奇酷手机旗舰版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主板与金属骨架分离,小心的拆下所有排线。

图二十奇酷手机旗舰版

  360奇酷手机旗舰版机身背面采用弧面设计让电池可以设计成梯形结构,增加电池容量,使奇酷手机电池容量增大到3700mAh,可为奇酷手机带来充足的续航保障。3700mAh的电池容量绝对算不上少。

图二十一 奇酷手机旗舰版

  下一步是将电池拆下。

图二十三 奇酷手机旗舰版

  剩下副主板的部分我们需要拆下双摄像头,可以看到两颗摄像头的型号,一个是G1524,一个是N1518,分别对应IMX214、IMX278。

图二十四 奇酷手机旗舰版

  全部拆除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金属骨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传说中的太空水冷散热技术,紧紧地贴在金属框架上,导热管连接到处理器芯片,将内部抽压形成负压状态,然后充入适当的冷却液,一旦处理器达到55°就会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就会迅速流向导热管另一侧,而该侧温度较低,水蒸气便会又凝华成液体,并把一部分热量传递至与导热管相连的石墨片。导热管内壁还设计很多了吸滤芯(毛细结构),这些毛细结构会吸引冷却凝华后的液体,返流至导热管靠近处理器的一侧,为处理器降温,并且等待下一次降温循环。这一技术是借鉴了人造卫星降温原理,被命名为太空水冷散热系统。

图二十五 奇酷手机旗舰版

  整个拆解过程中还是颇费周折的,可以看出360奇酷手机旗舰版的做工是非常好的,在架构方面,骁龙808采用2个Cortex A57内核,4个Cortex A53内核,基于20nm制造工艺,ARMv8指令,支持64位。而GPU方面则是Adreno 418,支持LPDDR3内存。比起性能,厂商使用高通平台的最重要因素是其集成了调制解调器,通过使用高通的调制解调器除了实现了更兼容更稳定的信号之外,还能进一步降低研发以及适配的成本。

网友A:
这手机比较少,看样子里面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比较少,看样子里面做工还不错。

做工相对来说比较好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材料看起来不错

网友B:
太空水冷散热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空水冷散热是亮点

这款手机散热做的比较好  这是他的卖点

网友:
不好用,做工好有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