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复印机 型号AR-2018L 复印效果浅 并且上半部分没字。

楼主(2016-03-10):
夏普复印机 复印效果浅 并且上半部分没字。新换没多久的粉仓。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型号AR-2018L

网友:
1、检查鼓组件是否正常,更换鼓组件测试;
2、检查定影组件压力是否正常,定影膜是否破坏;
3、检查激光器是否正常,清洁激光器。

网友:
打印正常不如果打印正常检查扫描部件

网友:
哥  先试试打印啊  打印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排除很多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影剂没有了。

网友A:
这款机器就爱出这个毛病。清洁激光器,先清鼓正上面(机器部分)的那条玻璃,不好在拆激光器,拆的时候要小心,还要开后盖,里面有线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就爱出这个毛病。清洁激光器,先清鼓正上面(机器部分)的那条玻璃,不好在拆激光器,拆的时候要小 ...

那条玻璃我清过了。不行。上面确实有些灰尘。清了之后效果确实比之前稍微好了一点点。但是主要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故障依旧。
激光器我也打开看了看 。我看激光器六棱镜片很干净。没敢擦。怕有划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玻璃我清过了。不行。上面确实有些灰尘。清了之后效果确实比之前稍微好了一点点。但是主要故障还是没 ...

那条玻璃正反面都要擦,一面在外,一面在激光器里。
棱镜可以用棉花  干擦,别用酒精之类的东西 ,只要轻一点,就不会有事

如果排除激光器的问题,就有可能是转印漏电,或者是硒鼓无法充电,主要检查这两个方面,那面浅着重检查那面的接触点。

网友C:
试下打印,主充转印都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下打印,主充转印都清下

打印怎么操作。代码是多少

网友:
好像  维修模式 80-1  还是80-0 你也可以把显影仓拿出来。看载体怎么样了。

网友:
你载体换过没  做25-2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