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K500C刷bios的工具问题

楼主(2016-03-10):
一直没有找到K500C专用的刷bios工具,想使用神舟其他系列的刷机工具,比如K580之类的,不知能否正常刷机而不出问题?
我刷机的目的主要是想升级下cpu的微码。

谢谢大家!
目前想刷这个bios,版本应该比我目前使用的13年版本要高些,里面自然有最新的cpu微码。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642&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66

网友:
我想从这个论坛上面找个相近型号的,利用里面的工具来刷,不知是否可行。http://kfgl.hasee.com/lookup/bios/bios_nb.asp

如果可行的话,哪个工具最可靠,K500C的准系统型号是E470。

网友:
不敢瞎折腾,必须考察清楚再下手,否则麻烦了。所以咨询下各位高手!!

网友:
bios也是经常刷,只是这个K500C官方没有提供相应的bios资源,哎,再也不考虑神舟了,苦逼。

网友:
看来是没戏了,还得自己折腾,没有捷径可走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