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通病 电流从0.001升到0.007不动维修

楼主(2016-03-10):
第一次是做南桥好的,过了三个月又返修,拿来换桥无果,接着查电路,EC供电时钟正常,接着查南桥   RTC电路的3V没过去也   就是R629    B端为0V

结果换了R629还是一样的情况,最终无果,把R629去了,直接连过去此机修复。特发来共享   献上BIOS   这个BIOS保证是好的,只是开机会狂转,可以供大家试机用。

网友:
修的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换电阻不行?飞线稳定不?

网友:
楼主你这换了个20K的电阻没有解决问题,那会不会是C716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还是加一个电租吧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

网友:
点精髓了,学习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注意了

网友:
第一次是做南桥好的,过了三个月又返修????你保修好久哦,一年???

网友:
这样的话 稳定吗

网友:
原来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你第一次就没找到故障点嘛。白换个桥

网友:
呵呵  能稳定吗

网友:
三个月返修。。。我问下 楼主你保修多久??大家都是一个月的吧?

网友:
搞不懂欢乐r629电压为什么还是过不去,现实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c716坏了应该

网友:
现在的机器动不动就坏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