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6-03-1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15年以后的固态硬盘不支持win系统???

前几天一个客户进水的13年苹果A1466,修好开机之后,检测硬盘坏,就在TB上买了一个,结果回来之后苹果系统正常装,win系统装不进去,偶尔装好,重启后就进不了桌面,用测试硬盘测试一切正常,问了卖家,他说他给我发的是15年的,不支持win系统,13 14年的支持,想问问经常修苹果的朋友们,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我这里所说的win系统包括win7  win8和win10

网友:
没有听说过啊 ,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每一个系统我都试过,优盘也试过,光盘也试过,版本都是不同的,就连苹果系统也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A:
15年新出的机器也一样可以装WINDOWS系统,至于你这种情况没听说过,个人认为只是淘宝卖家的说词,即然15年的不能装,那你可以让卖帮你换成13年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年新出的机器也一样可以装WINDOWS系统,至于你这种情况没听说过,个人认为只是淘宝卖家的说词,即然15年 ...

是换了一个,还有补100元差价,哎,来回运费都搭进去了

网友C:
这个盘100%是问题盘  装不了windows   更本没见过这个说法  15年的机器装了很多台 没见过不能装window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换了一个,还有补100元差价,哎,来回运费都搭进去了

说不定是淘宝卖家的销售策略,这么贵的硬盘价格也透明

网友D:
真还不知道有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淘宝卖家的销售策略,这么贵的硬盘价格也透明

价格倒是还好,大差不差,但那硬盘确实奇怪,怎么装都不行,今天他给我换的13 14年的到了,装上去竟然还真的ok了,解释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还不知道有这一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换硬盘还是换跟机器年份一样的,不能只看接口,卖家说固件限制,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100%是问题盘  装不了windows   更本没见过这个说法  15年的机器装了很多台 没见过不能装windows的

我也是呢,15年新电脑都装了好多台了,也没说装不了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没遇到过吧?下次就要注意了,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个说法,但现在换了一个确实好了,不知道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年份的问题,反正卖家说硬盘固件限制的,我也不懂

网友:
我前天就换了个固态硬盘,苹果的,新硬盘,三星850V的,进价330,装双系统好得很,,,,,,,买个杂牌固态或者你还不会装双系统WIN7那肯定装不好,,,,,,没有15年1六年的说法

网友:
   还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呢 ?    楼主可以打电话问问苹果售后  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
可以装WIN8 WIN10   ,WIN7是不支持了

网友F:
没有这种说法。我配了无数台机,装了这么多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这种说法。我配了无数台机,装了这么多系统都没问题

确定吗?反正我之前是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没有硬盘不支持什么操作系统这个说法,

网友G:
卖给你的盘有问题。。。楼主

网友H:
这个说法    还真没听说过  可能卖家的盘有问题  故意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法    还真没听说过  可能卖家的盘有问题  故意这么说的

嗯,我现在也开始这样怀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卖给你的盘有问题。。。楼主

嗯,我也有这种想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确定吗?反正我之前是没遇到过

确定、没这说法、能装win。我才给别人配了主机了的

网友I:
淘宝商家就是这样自己总是理由多的是,都快服死了,所以说以后一定要找讲诚信的来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没这说法、能装win。我才给别人配了主机了的

好吧,估计我是被人家给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商家就是这样自己总是理由多的是,都快服死了,所以说以后一定要找讲诚信的来合作,

哎,别理我,伤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