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入门技术指南

楼主(2016-03-10):
显卡维修入门技术指南

  显卡维修在计算机维修占有很多大的比例,掌握显卡维修的技术尤为重要,但是对于显卡维修,特别是现有的PCI-E显卡,很多人觉得显卡很难修,不知道如何下手,特别对于是初学者,更是一头雾水,今天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学习显卡维修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以及显卡维修的维修思路,以帮助大家更好掌握这门显卡维修技术。

显卡维修 图1

  一、显卡维修——显卡维修需要的工具

  热风焊台:能够比较精确控制温度,用来拆卸显存颗粒 。

  936恒温烙铁:用来安装显存颗粒

  PCI显卡一块

  硬盘:安装DOS操作系统,用来存放测试显存测试程序。

  万用表 示波器 主板DEBUG卡 测试显示用的主板一块(最好制作一个小喇叭,接在SPERKER 插针上)

  测试软件:目前维修的显卡主要有两种,NVIDIA系列和ATI系列,分别对应的测试软件是MATS和RX系列测试软件,主要用于测试显存颗粒的好坏。

  二、显卡维修——显卡几种常见的故障描述

  1、 检测不到

  2、 插上显卡后主板测试卡走到25(即检测显卡的代码,有些走2A)后停住

  3、 可以检测到,屏幕无任何显示(少部分)

  4、 花屏,但是可以看到显示内容,我们习惯上称做“小花”

  5、 花屏,看不清楚甚至根本看不到屏幕上的内容,习惯上称“大花”

  6、3D游戏无法正常运行,死机、闪屏等

  三、显卡维修——了解显卡的基本组成

显卡维修 图2

  DDR:显存颗粒,目前维修的卡,大部分为DDR颗粒的。

  DVI和VGA、TVOUT:指的是显卡的输出接口。

  GPU:是大家常说的显卡主芯片

  POWER:指的是显卡的供电部分,用于提供GPU和显存颗粒的供电。

  1.显卡上的供电电路的基本组成:

  A3V3:一般都是通过1084把5V供电转成3.3V

显卡维修 图3

  VDD(GPU的主要供电):其产生电路和台式机主板上的VCORE(CPU的供电)相同,都是采用PWM电路,即使用上下管方波驱动,加电感储能释放的电路。SD显卡的GPU供电大多在2V或2V以上,DDR显卡的GPU供电目前都在1.2V到1.8V之间,越高档显卡的NVVDD电压值越小,但是电流值却更大。

  FBVDDQ:是给显存供电的,SD显存需要3.3V,DDR显存需要2.5V,DDRII显存需要1.8V供电。电压越小,电流值越大。此供电一般由一个场效应管将3.3V降压得到。

显卡维修 图4

  以上两组供电的测量位置,对于VDD,一般显卡上可见到两个电感,一大一小,一般在大的电感上,即可测试到此电压。FBVDDQ,在显存颗粒的第一和第三脚上可以测试得到。

  VREF:通常都是FBVDDQ通过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分压而来。

显卡维修 图5

  FBVTT:大约是FBVDDQ的一半.和主板VTT_DDR一样。

网友:
不错!学习下!不会修显卡哦

网友:

  三、显卡维修——了解显卡的基本组成

  2.认识显存

显卡维修 图6

  显存颗粒标识的含义:

显卡维修 图7

  例如:HY5DU5732/22AFM

  其实对于我们维修来讲,主要了解的就是它的容量、位宽、频率。相同类型的颗粒,主要的参数只是容量,位宽和频率,因为这些一样就可以代换了。

  如上57代表256M Bit,等于 32M Byte。因为1Byte=8Bit。

  如上33代表300MHZ。有的显卡上可能标着600MHZ,是因为DDR双通道的缘故,会在固有颗粒的频率基础上乘2。

  如上32代表有32根数据线。

  3.认识BIOS

  显卡上很多使用25系列的8脚芯片,一般容量为512K,显卡引脚图:

显卡维修 图8

  第一脚为CS,即片选脚,正常时,用示波器测量其CS脚,应该有两次波形,说明GPU选中ROM,ROM返回数据。如果没有波形,在以上供电和时钟,以及 C、A、D 线二极体值都正常的情况下,说明GPU坏了。如果有一次波形,说明 GPU已经选中 BIOS,BIOS 未能正常返回数据,此时要么是 BIOS 有问题,要么就是 GPU 损坏。

  四、显卡维修——几种常见故障,显卡的维修方法:

  1.检测不到

  A.目测显卡有无掉件,断线(必须细心,显卡很多问题为掉件或者是元件碰损造成的)及元件烧损,尤其是供电部分元件有无烧损。一般供电部分有问题,会造成主板挡 25或者2A代码。

  B.将显卡插到主板上,加电,如此时主板不能走代码,多为 GPU 短路造成(也修到因 GPU 空焊造成此
现象,极少数)。正常加电后,测试 VDD 和 FBVDDQ 是否正常。

  C.VDD和FBVDDQ正常,测晶振是否其起振。

  D.用手挤压GPU,看是否可以点亮,初步判断GPU有无空焊;通过大APG显卡上的金手指对地数值(二极体值),如果有无穷大或数值明显偏大,则表示GPU有空焊或损坏(损坏较少)。

  E.测试BIOS芯片的1、2、5、6、脚对地数值是否正常(这几个脚接入 GPU)。测试BIOS芯片有无片选信号,如有,刷写 BIOS,可通过编程器刷写,后者使用PCI显卡,启动后,使用软件刷写如NVFLASH进行刷写。

  2.可以检测到,屏幕无显示(听到小喇叭嘟一声短想,屏幕无任何显示)

  显存储颗粒损坏、GPU空焊或者损坏、VGA接口部分元件损坏。

  VGA接口部分常见为电感断裂造成的。

  3.花屏

  造成原因:

  A、显存颗粒不良(轻微损坏),使用MATS或者RX软件,测试,得到测试结果,对比测试结果,找出损坏颗粒。

  B、显存颗粒到GPU中间的小电阻损坏。

  C、显示卡供电滤波不良,造成花屏。

  D、GPU空焊或者颗粒短路,一般会造成大花。可通过对比好卡的FBVDDQ对地数值来判断, 通过拆除法来找出损坏颗粒。

  显卡维修的思路:

  一、黑屏

  1.清理:用橡皮清理金手指。整个显卡的清灰。这是必需要做的一步。

  2.目检:仔细检查显卡的正反面,有没有元器件的虚焊,损害和脱离,信号布线有没有断裂,扭曲

   3.检测:用万用表检测显卡的供电场效应管,检测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元件。显卡控制芯片的供电元件。

  4.通电测电压:测供电场效应管、控制芯片、BIOS芯片、显存、显卡主芯片、的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

  5.时钟:

  A:主板AGP插槽的时钟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显卡上的金振是否正常,和金振所连的贴片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6.复位:

  A:主板AGP插槽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刷显卡上的BIOS芯片。

  7.行场信号:显卡上的行场信号是否正常输出。也就是VGA接口的13、14针,查看对地阻值是否一样。13、14脚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8.显存:显存损坏也可以黑屏。显存好坏判断,可以对每个脚对地打阻值,可以手摸那个显存是否烫手等等。

  9 主芯片:前8项都正常也就只有主芯片坏了。维修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主要是没有多大意义。

  二、花屏

  1.DOS下花屏:加焊VGA针脚、加焊VGA旁边的元件、加焊BIOS芯片、加焊显存,基本可以排除。

   对于比较严重的花屏,加焊不起作用,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最大,换坏的显存。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换显卡主芯片了。

  2.DOS下正常,系统里花屏:刷BIOS,换显卡主芯片。

  三、缺色

  VGA的1、2、3针对地打阻值、换坏的75欧电阻、查电感是否虚焊、查电容是否漏电,这三条线可以互相对比测试,比较容易查出坏的零件。

  四、显卡驱动装不上:刷BIOS,升级BIOS,换显卡主芯片。

  以上是学习显卡维修必须要掌握的入门知识以及显卡维修的思路的介绍,希望能帮助到对显卡维修感兴趣的朋友。想了解更多电脑维修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
真的很有用哦  现在修显卡都是干芯片   不会测显存  试试看  希望能掌握修显卡

网友A:
你们那都修显卡 我们这基本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都修显卡 我们这基本不修

好的显卡甚至比主板价格都高!呵呵呵!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显卡甚至比主板价格都高!呵呵呵!土豪!!!

这个我知道 可是有的客户不修 买新的了

网友(2016-05-18):
这教程太好了。。显卡比起笔记本真实简单多了

网友:
虽然不会修显卡,但多学点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2016-07-15):
不错!学习下!不会修显卡

网友(2016-09-22):
不错,不会修显卡刚想学

网友:
教程很有用,太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下!相信会用得到

网友(2016-11-01):
教程相当不错,入门者的福音。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
教程真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来论坛学习充电很实在,谢谢分享。

网友C:
都是主芯片空焊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主芯片空焊的多了。

基本上植球就可以解决啦,显卡空焊的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