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6-03-10):
请教高压电路驱动P+N管控制高压电路,为什么P管驱动电路中会有一个电容耦合,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吗,难道是交流脉冲信号?示波器打波的话正常应该是什么波

网友A:
作用是隔断直流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用是隔断直流分量,。。。

直流都隔断了,还能控制场馆导通?

网友C:
PWM波形,当然是交流。

网友:
位差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波形,当然是交流。

pwm是交流的啊?

网友:
不是交流的,能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都隔断了,还能控制场馆导通?

那就先学习理论吧

网友:
pwm不是交流怎么逆变

网友D:
好吧  也学习了,我也不知道pwm是交流的,只知道他是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吧  也学习了,我也不知道pwm是交流的,只知道他是波形。

,就像我们不知道电脑怎么生产的,能修好就行了。碰到问题就要问,不懂装懂才可怕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太深入的去研究 总之能修好就是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太深入的去研究 总之能修好就是能力

我看到一个电路中间有个电容隔断的,所以产生了疑惑,请教一下大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我们不知道电脑怎么生产的,能修好就行了。碰到问题就要问,不懂装懂才可怕

    说的有理。

网友:
很多时候,维修工都不可能把要维修的电器所有电路都搞懂。
毕竟我们不是厂家工程师,只接触厂家出的有限的几种型号的电器。

网友:
你可以看PWM得电流
用示波器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