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之待机“偏高”不触发,奇葩故障!

楼主(2016-03-10):
板号:K42JR REV 4.1 内存贴纸:K42JZ故障:待机0.16A不触发,显卡供电待机时已经出来,待机3VSUS转3VS的3VS待机1.2V
维修经过:
1:看到主板第一感觉是我以前修过的,但是没有好,已经大半年了,也不知道怎么又到我这了。这种待机时显卡电压就已经出来了的,我一起遇到2台,第一台就是我手上这块主板。第二台是半边前,但是第二台虽然待机时显卡电压已经提前出来,但是是可以触发的,但是不显示。最后这2台都没有修好。这两天刚好不忙,既然第一台时隔半年有来我这了,那就好好研究。
2:因为第二台在待机时显卡电压提前出来,但是可以触发,所以这台不触发的可显卡电压提前出来没什么关系。
3:那就按不触发来维修,之前换过EC ITE8570,暂不考虑EC问题,先看EC故障条件:
条件一:供电:3.3V正常。条件二:时钟32.768波形正常。条件三:复位EC14P EC_RST# 3.3V正常。条件四:AC_IN_OC# 低电平正常。条件五:待机好信号SUS_PWRGD正常。条件六:PM_RSMRST#低电平不正常。条件七:PCH 内部 ME 模块输出的高电平 ME_SusPwrDnAck 3信号 3.3V正常。条件八:EC 发出 ME_ACPRESENT 到南桥的电源适配器插入信号3.3V正常。条件九:按开关产生开机触发信号 PWR_SW#至 EC 125 脚有3.3V-0V-3.3V跳变正常。
4:故障锁定在PM_RSMRST#低电平不正常。这个信号不对,会有那些原因引起呢?
一:EC问题。EC换过排除。二:EC工作条件,都满足可以排除。三:南桥拉低,断开南桥部分,还是一样,排除南桥。四:BIOS,刷BIOS程序,一样可以排除程序坏了。五:BIOS到EC线路断线,测量无意发现BIOS 1P 2P之间阻值只有10欧姆
5:BIOS 1P 2P之间阻值只有10欧姆引起的原因有那些呢?原因一:BIOS本体坏,显然不会(因为已经刷过BIOS)原因二:EC坏。坏过EC,也可以排除。原因三:因为BIOS 1P 2P到南桥,怀疑南桥坏.首先断开2P经过R2829到南桥的R2829电阻,还是一样。南桥排除。既然BIOS 1P 2P都链接的元器件都排除了,那就只剩下板层短路了。
6:既然是板层短路,那就切线,飞线解决了。
7:说干就干,切断1P到过孔穿线的线路,断开1P到EC的线路中间的电阻R3067。这个时候BIOS 1P到南桥的中间的R2830是通的但是不和2P短路,说明线路已经切开,于是飞线在BIOS 1P飞线至电阻R3067至EC端。插电自动开机电流一路跳变到1.9A,接屏亮机。8:总结,在以后怀疑BIOS问题的时候刷了程序还不好的情况下,还要看看BIOS到EC和南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由于时间有限就不一一截图了,我把点位附上各位对点位看吧,其中的信号和电阻我都已经写出来了。
9:看贴的各位大神,给顺手价格分吧,修板不容易,发帖更是不容易啊,发个帖比修主板还费时间。10:最后补充:现在待机时显卡供电不会出来了。可见也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楼主  维修好小心啊

网友:
我回答的都是正宗十五字信不信啊

网友A:
K42这个机器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上次遇到一个客户BIOS 的芯片也是被别人动了 我重新甩了了就好‘额

网友:
这个是难修,我是修不好了

网友B:
楼主 如何切断线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啊

网友:
写那么字,看的累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待机有显卡供电,不过我的是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我一般都给客户换显卡的,这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这个机器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上次遇到一个客户BIOS 的芯片也是被别人动了 我重新甩了了就好‘额

哦? 这么爽?,,这经验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何切断线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啊

这个很简单啊 对照图纸把先切断 然后用飞线链接  不要原来的线

网友:
以前一道过这个问题!!!

网友C:
那不知道 在没修之前 把BIOS去掉  显卡供电还会提前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知道 在没修之前 把BIOS去掉  显卡供电还会提前出来么

去掉也是会出来的

网友:
显卡供电有些会先出来

网友:
BIOS耶会引起这故障,奇葩。

网友:
学习了,很奇特的问题。

网友(2016-04-18):
这种故障不细心还真的不太好发现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对我们这些小小白的帮助特别巨大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这个还真是细活了,一班人作不了

网友:
是进水机吗?板层有问题

网友:
好多信号,都不认识。只认识EC的待机条件,和桥的待机条件,都不知有些信号有什么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这种故障my

网友:
厉害。不过个人觉得切线在台式机不好用吧。飞那么多线,越搞越乱

网友(2018-09-10):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真是细心啊.

网友:
我靠这个经验学到了,我上次碰到这个机器0.16,加热一下桥大爷的就能好,然后换了桥也不行,难道是这个鬼问题

网友:
比较少见的故障,楼主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