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降23度,ITX换SSD和CPU记

楼主(2016-03-10):
且说本人之前装了一台ITX机子,然而却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譬如CPU温度太高。

另外盖上侧板后,由于散热空间太小,M.2接口的SSD温度太高(图中由于主板不支持2280长度的M.2 SSD,本人将其改造了)。

运行起来SSD温度直奔60度而去。

于是决定对该台ITX进行一番小小的改进,改造思路基本上就是CPU由I5 6600K换为I5 6400,以降低温度;M.2接口的SSD换为SATA接口的SSD,以降低温度,其他配件则保持不变,全家福如下:

更换前后的CPU对比图,由于Z170开放了非K超频,所以用I5 6400也能小超一把,最主要的是,I5 6400散片只需要1000元出头,至于I5 6600K么,继续让他去大奶服役吧,这台二奶ITX就让I5 6400来战斗吧。

两颗U的背面也没啥大的区别。

将原来的U卸下,换上I5 6400

换个角度来一张。

I5 6400特写。

第二个改造的项目就是固态硬盘,由M.2接口的镁光M500换成金士顿HyperX Savage 240G。HyperX Savage使用四核的Phison S10主控,采用东芝A19nm MLC闪存,也是市面上少有的良心MLC SSD,近期某东特价+优惠券,能到500出头,又忍不住秒了一发。

外包装采用黑红配色,和Savage系列内存的配色保持一致。

采用减震泡沫包装,保护到位。

附件非常丰富,除了质保卡、说明书外,还有一个转接架和增厚架。

盘体采用黑红相间配色,壳体为金属材质,能够辅助散热。

Savage特写。

背面为金属磨砂外壳。

盘体厚度只有7mm,如果要安装到笔记本电脑里,就需要那个增厚架了。

和之前的M.2盘比一比。

机箱的SSD架能够免工具卸下,这样就可以先装好SSD,再往机箱里装了。

背面特写。

SSD架装在这里。

其他配件也安装到位。

黑红配色,感觉还可以吧。

躺着来一张。

盖上侧板,基本完工了。

透过侧透能够看到内部的硬件。

再来一张收工。

测试一下性能吧,配件列表如下:

一、磁盘性能测试

由于更换了SSD,就先测试一下磁盘性能吧

更换前后的两块SSD SMART信息如下,可以看出,新换了SATA接口的HyperX Savage 240G,温度还是低了很多。

开始跑分,AS SSD Benchmark,新盘比老盘高了将近300分,提升还是蛮大。

CrystalDiskMark测试,新盘各项读写数据都领先老盘,尤其是写入速度,达到了将近2倍。

ATTO测试,结果基本和CrystalDiskMark测试一致。

Anvil's Storage Utilities测试,新盘依然比老盘高出不少分。

PCMark7测试,该测试两款SSD倒是比较接近。

二、CPU及图形性能测试

由I5 6400搭配MSI Z170I GAMING PRO AC主板也能超频,所以就和I5 6600K进行一番同频对比测试吧,为了公平的进行对比测试,两颗U的主频都设置为150MHzX27=4.05GHz,另外电压都设置为1.2V。

先看看I5 6400的测试

新版的CPU-Z也整合了测试程序,可以测试处理器的单核、多核性能,并与数据库中的CPU进行对比,最后得出和相关CPU的百分比值。

Super π 100M位测试。

国际象棋,这也是一款大家常用的跑分软件,考验的是多核性能,不过这货对新指令集并不敏感,导致新U和老U跑出的分数差不多。

CINEBENCH R15,考验的也是多线程性能。

AIDA64内存带宽测试。之前网上反映出的非K超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测试项目上,具体为L1缓存读写复制数据异常,从下图来看,这颗I5 6400的非K超频L1数据也是异常的,因为正常的读写复制三项数据大致为1000GB/s、500GB/s、1000GB/s。

WINRAR解压缩测试,该测试对线程数、主频和架构都比较敏感。

图形性能测试显卡采用R9 380X。

先看理论测试,3Dmark11 X档。

3Dmark FireStrike档

之前有玩家的非K超频测试缺少游戏部分,故本人这里选取了5款游戏,来验证非K超频在游戏中的性能得失。

考虑到手动操作误差太大,所以全部选用自带Benchmark的游戏进行测试。

先来个地铁 最后的曙光,下图为1080P分辨率游戏设置。

测试成绩

古墓丽影9,分辨率设置

特效设置为全高。

测试成绩。

热血无赖,分辨率设置。

特效开到全高。

测试成绩。

杀手5 赦免 分辨率设置。

特效开到全高。

测试成绩。

GTA5,先是分辨率设置。

各种特效都拉到最高。

还有一页。

功耗测试

下面为CPU默频进入桌面待机时的功耗。

CPU进行AIDA64 FPU烤机时的功耗。

CPU AIDA64 FPU项烤机测试,可以看出,核心温度100℃的BUG在非K超频上依然存在,不过CPU表面温度和其他温度表现正常。

6600K的测试数据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直接上汇总表吧。

可以看出,由于非K超频导致AVX指令集失效,故L1缓存部分的测试,I5 6400全面落后于6600K,但其他测试项目,6400和6600K都不分伯仲,基本持平,尤其在游戏测试,I5 6400并没有因为AVX指令集异常而成绩下滑,相反,其表现还略胜6600K一筹。另外在功耗测试中,I5 6400的表现也比6600K稍微好一些,当然,由于不同CPU之间的功耗不具有可比性,故功耗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A:
全程没图,那里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程没图,那里抄的???

有图片啊  论坛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