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

楼主(2016-03-10):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

  投影机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灯泡的寿命,但它毕竟是损耗品,总有坏的时候。一旦需要更换,很多用户都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下面就来教教大家怎么自己更换投影机灯泡。自己动手,还可以学到东西,何乐而不为?

准备工具:螺丝刀(一刀、十字、六角)

步骤一:拆除原装灯泡架

  找到投影机上灯泡的安装位置,取下顶盖(有的需要拧开最边缘的螺丝;而有些是抽拉式,只需将顶盖向后拉伸即可),露出灯泡灯架,小心的取出整个灯泡,原装带架(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家用投影机灯泡都带灯架,方便拆卸、安装);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1)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2)

步骤二:制作新的灯泡架

  解除灯泡与灯架上的连接线,接着卸掉灯架周边的螺丝,取下旧灯泡换上新灯泡,再把线头固定到新灯泡的接口上(线头长的一端上在灯杯中部,短的一端上到灯杯尾部),然后拧上固定螺丝,完成后新的灯泡架线头的尾部高高翘起,最后用螺丝刀将高高翘起的线头尾部扭转一下,固定在灯架尾部;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3)

步骤三;更换新灯炮

  将制作完整的灯泡架放回投影机内部(请顺着两旁的滑轨下去,并确认灯泡置放位置无误),盖上顶盖,用螺丝刀固定灯架与投影机之间的螺丝。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4)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5)

怎样更换投影机灯泡(图6)

更换投影机灯泡的几个注意事项:

  1、充分散热,散热不好会大大降低的灯泡的使用寿命,甚至炸灯。所以在更换灯泡的时候必须同时清洁进风口防尘网的灰尘。

  2、更换灯泡请选择与原装灯泡同品牌代用灯泡,注意区分交直流、功率、杯型、接头或接线方式。

  3、安装灯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灯泡的定位面与灯架的定位面接触紧密,否则会因为灯泡的出射光束的光轴偏离光学系统的光轴而导致亮度下降。

  4、安装灯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灯泡的散热口要对着灯架的进风口,使灯泡散热风道通风顺畅,对于一些方杯和直流灯需要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怎么更换投影机灯泡的方法了,如果你对投影机还不是太了解最好还是选择专业人员帮你更换投影机灯泡哦!

网友:
图文并茂,好例子

网友:
我就经常给投影仪换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