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6-03-10):
小白弱弱的问下,这下面两个液晶屏的接口定义,都是LED的

网友:
还有,为什么我加了 22V给这个VOUT,它灯不亮呢

网友A:
开启  这方面  看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  这方面  看过没

只是试灯条好坏,没接开启这些

网友:
这个百度可以查到

网友:
直接改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