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1关不了机

楼主(2016-03-10):
为什么最近修了很多机子都是关机关不彻底。v460,dell v131,g490,都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毛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有刷BIOS 解决

网友:
bios 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先,很多都是bios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遇过几台 换EC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事

网友:
刷bio解决了,我的v131刷bios好了拿回去又坏了,换io又好了拿回去有坏了,又是管不了机,是不是他的适配器有问题啊

网友:
感觉地季节问题,前几天遇到好几台,修好拿回去两天有坏了,拿过来放了一礼拜,在刷个bios都好了,这次回去一礼拜多了,没来了

网友:
要莫系有问题,要么BOIS有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BIOS 问题多数

网友:
我是看楼主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都是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