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3-10):
驱动板上3.3  1.8,都有,BIOS也刷了,发里问题?

网友:
按键检查 了没有

网友:
不通电 还是不亮啊?指示灯现在是亮什么颜色的?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就行了,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三星的专用芯片。

网友:
按你所说,电压都有,程序也刷了,,,那就不太好查了,,,不行就得换板了